模友大调查

楼主(2015-01-31):
1、模友们,一起分享下降落的经验。怎样降落,飞机不会青蛙跳?
2、飞固定翼(除了3D机),你们拐弯用方向舵还是用副翼加升降?
3、非3D机拐弯虽说拐弯半径小,但易掉高。副翼拐弯加升降拐弯半径大,不易掉高。这个理由成立吗?

楼主:
后三点和前三点,降落有区别吗?哪个容易降落

楼主:
申请加精

网友A:
从来没正常降落过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正常降落过的路过。。。

起飞不难,降落是个技术活,

网友:
降落难啊

网友:
飞机小直接副翼加方向舵,飞机大副翼,方向舵,升降舵都用上,不能一概而论,供参考。

网友:
打错了,小飞机副翼加升降舵,不用方向舵,有些小飞机本身就没有方向舵,或者直接把方向舵粘死,舵机都不装

网友:
后三点好降吧

网友B:
转弯是不会只用方向的,基本是要副翼和水平尾翼,垂尾的方向反而是附带的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副翼转弯,想半径小或者不掉高度就拉升降,不蛙跳就要缓慢降低高度,一般就不蛙跳了

网友C:
飞多了 自然降落就顺滑了。

网友:
泡沫机就是保持一定的空速慢慢下来就好了,一定要保持机头下倾,不能怕太快了拉杆,很容易失速,太快就拉起飞远点再重新进场,老远就把速度降下来,大概离地1-2米就可以拉点仰角了,然后就让他滑行,方向舵控制别跑偏就行
KT机一般不加轮子,前拉直接练习吊机手接,后推气动性能好的大仰角通场,离地面很近的时候直接拉杆失速趴下来,气动不好的按泡沫机的方法降落,没轮子不能滑行,所以接地瞬间拉杆到底减速就行,

网友:
都是手接,啥是青蛙跳

网友D:
1.降落
前三点: 收油门,对准跑道,油门怠速,匀速下滑,飞机俯冲姿势,离地半米左右拉平,感觉起落架马上接地了拉一把升降,主轮接地。
后三点:和上面一样,最后不用拉升降舵。自然接地即可。

2.平常转弯用方向舵,副翼补偿滚转防止坡度过大。
急转弯,推大油门,副翼90度然后拉升降,方向舵补偿。

3.副翼转弯容易掉高,方向舵相对更容易保持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降落
前三点: 收油门,对准跑道,油门怠速,匀速下滑,飞机俯冲姿势,离地半米左右拉平,感觉起落架马 ...

专业

网友:
前三点好一点

网友:
入门简单的基础知识....还大调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多了 自然降落就顺滑了。

支持12楼的说法。

网友:
我一般转弯都用副翼,降落对跑道用下方向舵纠正,后三点降落比较难点我认为

网友:
依靠空气动力学的飞行器,目前起飞降落难题(包括大型客机)依旧是科学家们一直不断努力改进的深度技术研究课题

网友E:
对于后三点 快接触路面时打一点点 一点点副翼 使一侧轮子先接触地面 这样降下来就不容易弹跳
对于前三点 多练练眼镜蛇就能解决
纯属经验之谈 有错误希望模友指正

网友:
这三样都可以在模拟器里试验,多试一下就明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弯是不会只用方向的,基本是要副翼和水平尾翼,垂尾的方向反而是附带的

兄弟,一些三通道飞机,有的是没有副翼的,只有垂尾和水平尾,

网友:
副翼转弯补舵。除了对付侧风方向舵压根就用不着。
前3比后3容易。
接地前故意只一轮先着地,可做到完美轻降。
有翼襟配合补油门,可做到定点降。

网友:
首先飞固定翼转弯用副翼加升降,拉航线是用垂尾校正航线
其次 起落架不同降落方法不同,前3点式降落时要经历下降,滑翔,打升舵小迎角下落,然后后起落架着地,松升舵,安全降落。
而后3点降落,是平着着地让前面的起落架先着地,然后打升舵让后起落架着地。

网友:
最后一点说什么呢。副翼转弯角度小效率高。垂尾转弯效率低,配合就好用。3D机直接垂尾转弯,其实怎么转都行

网友:
不管什么飞机,我只有要求平稳转弯是才用方向舵,但是不可能只用方向舵,必须配合副翼升降才能平稳转弯,但是这样半径大。多数时候只用副翼加升降作小半径转弯,这种方法不适合大翼载荷飞机,容易失速和掉高。起飞降落,降落稍难,后三点起飞难。要领就是起飞慢推油、稳方向,轻拉杆。降落低空飞行,从跑道尽头边下降边减速,保持低空贴地飞行,速度降低后轻拉杆使机身轴线平行地面或略微上仰,前三点机轮接地后全关油保持方向滑行,后三点前轮接地后保持滑行方向轻轻拉杆是尾轮着地更好控制滑跑方向

网友:
另外降落关油时机和带油降落油门大小视情况机型、重量、风速而定不可能也不能一成不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网友:
新手长见识,学习了。

网友:
1、12楼正解:操控模型使机轮着地前瞬间机身轴线与地面平行,或是最小迎角(做到这需要多做模拟飞行,多实践飞行)。
2、对没有上反角的模型,空中转弯方向舵几乎不起作用,必须用副翼+升降舵拉杆。
3、说法不成立。熟手飞3D几乎可以原地转弯。模型转弯时机翼在水平投影面积减小,掉高度是必然,所有模型都会发生,掉多少:从几乎感觉不到掉高到很快螺旋坠地炸机,只能靠熟练实践掌握。
同样场地,熟手飞前、后三点,表面都可以,实际后三点仍然有“拿大顶”产生,而前三点不会。所以前三点好降落。

楼主:
说的都有道理,辛苦各位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后三点 快接触路面时打一点点 一点点副翼 使一侧轮子先接触地面 这样降下来就不容易弹跳
对于前三点 多 ...

说的有道理,轮子侧降可以防止蛙跳,但容易蹭机翼

网友:
前三点容易坏前起落架,后三点易拿大顶,方向舵转弯可能是和操控方向说反的,要看飞机自己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三点和前三点,降落有区别吗?哪个容易降落

我觉得后三点稳定

网友F:
副翼、方向舵、升降、油门四者相互配合,才能达到空中转弯顺畅、即不掉高度又机动灵活。缺一就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网友G:
上以前飞的视频你参考下,前三点后轮着地先,后三点前轮着地先,降落航线垂尾修正,至于降落速度要看地面情况.....

网友H:
新手进来潜水的

网友I:
降落时带油门,落地不要急着收完,落地大概两秒后收油

网友J:
接地前的下降率低一点

网友K:
1. 降落带点油,接地不要拉过多的平尾,否则适得其反,会蛙跳的
2. 转弯先打副翼让飞机侧倾,然后拉平尾即可转弯,可适当补点油,避免掉高度
3. 飞机强度不高的,转变半径不要太小,否则易折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