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只能识别单片电池3.7v以上吗

楼主(2015-01-31):
3s用完单片电压有一片低于3.7了,充电检测只有2s,用简易充到3.7以上再来充就能识别3s了。可以更改设定吗。

网友:
怎么可能,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刷第三方固件吧

网友A:
楼主是不是用balance模式冲的呢?B6最低识别2.7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用balance模式冲的呢?B6最低识别2.75V

对,我用的平衡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用的平衡模式

有可能是电池平衡头接触不良或者充电器接口接触不良,也有可能是充电器里边接触不良

网友:
我过放了一3S电池,也只显示2S了,BB响测也是2S,是坏一了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