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个 MINI X OSD 接线问题

楼主(2015-01-31):
求问 OSD 输入端口 接哪根线  我用的是索尼卡片机

网友A:
黄色的插头 中间的轴 接 黄色的 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的插头 中间的轴 接 黄色的 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的插头 中间的轴 接 黄色的 排线

只接个 黄线 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地线也要接,黄色插头 外面一圈的 金属 接 排线的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线也要接,黄色插头 外面一圈的 金属 接 排线的黑线

多谢 以解决

网友B:
地线 可不接 输入 输出 只接黄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地线 可不接 输入 输出 只接黄色

一定要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接的。

我是没有接   也不知道 接那里

网友:
黄色插头中间的接osd上的黄色线,插头外层的接黑色地线,白色插头是音频输出,中间是音频信号,外层是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