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太重了,求建议,t motor2213 用4s能提升多少动力?

楼主(2015-01-31):
今天拿着新装的360到室外试飞,明显感觉抗风很差,风一吹就定高不稳,和之前未装云台的稳定相差甚远

把两轴云台去掉了一轴,加上图传等,还是到了1340g,用的是3s 5200,用手动模式起飞油门达到了65%

用的是t motor2213,求问如果换成4s会如何,看官方数据4s的动力比3s强很多,有没有朋友类似起飞重量的参考一下

网友A:
重新调感度了没?这电机配这桨用4S不合适,抗风能力会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调感度了没?这电机配这桨用4S不合适,抗风能力会更差。

重新调过的,没风手感很好,一有风就很郁闷

网友:
电池好重啊

楼主:
350g,算是同类比较轻的了,比花牌达普都轻,即使如此也只能飞16分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调过的,没风手感很好,一有风就很郁闷

可能是你这机架不行,太软了,飞机稍微重点就变形。我给精灵2换的这个2213动力,1350g,嗷嗷飞,抗风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这机架不行,太软了,飞机稍微重点就变形。我给精灵2换的这个2213动力,1350g,嗷嗷飞,抗风也不 ...

郁闷中,难道只能减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这机架不行,太软了,飞机稍微重点就变形。我给精灵2换的这个2213动力,1350g,嗷嗷飞,抗风也不 ...

你的精灵1350g能飞多久?

网友:
机架可能不行

网友B:
能上4s就上,绝对爽
还可以减减重,那个gps屏蔽座没什么用

飞控最好用黑胶带遮盖一下,高度计怕光,你原地旋转下看看高度是不是变化很明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这机架不行,太软了,飞机稍微重点就变形。我给精灵2换的这个2213动力,1350g,嗷嗷飞,抗风也不 ...

你是精灵2新款电机换了这个2213吗?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上4s就上,绝对爽
还可以减减重,那个gps屏蔽座没什么用

因为用的是naza,所以不得已用屏蔽座,要不山狗一开机,gps一颗星都搜不到,另遮光应该是没问题的,不用云台1100g的重量性能很优秀

然后就很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精灵1350g能飞多久?

换完动力之后没太关注留空时间,跟原装动力区别不大,略短一些吧。13分钟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是精灵2新款电机换了这个2213吗?效果如何?

我的是老精灵2, 2212电机的。震动比原来的大了,动力比原来的明显变强

网友:
同机架我的才1050G  不过带的舵机云台  冬天飞13分钟  3300的电池

网友:
4s 10寸浆 不超过2kg肯定能嗷嗷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老精灵2, 2212电机的。震动比原来的大了,动力比原来的明显变强

TM2213 震动很大吗?

网友:
拿掉云台,应挂相机

网友:
重量差不多,电机2212 Kv920 用9445浆,没风还稳定,有风就不行。换了9450浆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M2213 震动很大吗?

看人品……

网友D:
机架太软了,这电机上4S可以的。感觉动力比较足,我带云台和狗用4S5000mah满载起飞悬停28分钟不是极限,空载的话38分钟也不是极限,硬挂gopro还没果冻

网友E:
360改的410上1055桨 2212 920KV 带云台狗1.43kg用3S 5400今天室外-10度飞了六分半,起飞油门55% 悬停60%,悬停电流最大16A云台太重可以换轻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架太软了,这电机上4S可以的。感觉动力比较足,我带云台和狗用4S5000mah满载起飞悬停28分钟不是极限,空 ...

哇,这么长续航,多少重量啊,我已经买了4s电池了,等到了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360改的410上1055桨 2212 920KV 带云台狗1.43kg用3S 5400今天室外-10度飞了六分半,起飞油门55% 悬停60%, ...

这个重量可真不轻,续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机架能上10寸?

现在用的是9.5寸桨,10寸应该是极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重量可真不轻,续航怎么样?

用3S 5200mah做保暖冬天飞零下10度10分钟,电池放到10.3V冲进去3400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