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10控的距离,我惊呆了!

楼主(2015-01-31):
今天云比较低,想去穿云
其实昨天帖子就发了,后来上Q群议论了一下说这样不行,就把内容删了!
昨天,云比较低,想去穿云,可能是摄像头插头接触不良,飞着飞着没图像了,只剩下飞控的SOD画面,就一直往前飞,大概五六百米出现一次夺控现象(我的遥控天线都是平直向前,不是上下垂直,习惯了!),不管它,继续飞,高度一直保持500米,失控了就调整一下遥控器方向,竟然飞了4000米!我惊呆了,没想到,遥控信号竟然可以这么远,遥控是原汁原味黑色D10,无刷机,无增程

网友:
提控回家发的贴?

网友:
是因为飞机失控而惊呆的吗

网友:
艹,用UC浏览器进论坛回复会乱码的。

网友:
没有下文了?同为d10啊

网友:
然后怎么了捏?

网友:
怎么了,想买d10的等结果

网友:
然后楼主就没法更新了,你们懂的 以后别动不动穿云

网友:
提控回家买飞机~

网友:
看过这个帖子的估计全惊着了

网友:
然后没了然后

网友:
我了个去,狗血剧情,峰回路转啊

网友:
这么流弊?

网友A:
我只想知道你是怎么飞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知道你是怎么飞回来的。。。。。

我帮楼主回答,关控自动回来了

网友B:
我来计算一下理论最大遥控距离,发射功率100mw(20dbm),发射天线增益2.5dbi,rx601接收端lna增益10db,接收芯片灵敏度-97dbm,2.4G信号在1个大气压,25度气温的情况下理想衰减的1km为-100db,每增加一倍距离衰减加多6db(-6db),那么25公里衰减为-128db,接收天线为1/2波长偶极子全向天线增益为1,那么遥控距离时信号的衰减是
20+2.5+10-128=-95.5>-97
就是说理论传输距离大于25功率,而实际上2.4g频段电磁干扰很大,噪声在20~30db左右,那么最大允许传输衰减是
20+2.5+10-30+97=99.5,就是说遥控距离不到1km,楼主飞行的地方估计很空旷,没有什么电磁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来计算一下理论最大遥控距离,发射功率100mw(20dbm),发射天线增益2.5dbi,rx601接收端lna增益10db,接 ...

大神~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膜拜!

就是简单的加减运算,不是大神,是新手

网友:
那我白色不是可以80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计算一下理论最大遥控距离,发射功率100mw(20dbm),发射天线增益2.5dbi,rx601接收端lna增益10db,接 ...

到处是山,周围很多工厂

网友:
山没问题,飞行高度估计高过大部分的山了,估计楼主自己也在山上,工厂也不会产生大量的2.4g无线辐射,主要是低频段

网友:
刚入手天7坐等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