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起飞问题

楼主(2015-01-31):
自己DIY的精灵,飞控是NAZA LITE(固件1.0),电调是乐天20A,TM2213(KV920)+T9545桨

装机完后试飞油门慢慢推到50%的时候感觉有点忽忽悠悠的东倒西歪,就没敢继续推,我看有人说猛推的,请问是这样么?

另外我的GPS始终没有信号,请问有什么办法么?还是说在室内就没信号?

还有就是如果升级了V2的话我看好像是4.02固件,那这个在北 京是不是不能飞了啊。。升还是不升呢?

问题比较多,请大神解答以下,多谢!

同求北 京飞友带练~!

网友A:
你在哪?我在南四环,有机会一起玩

网友B:
是要猛推的,要不地面不平整都可能翻,都是翻过了才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我在南四环,有机会一起玩

我在回龙观这,北五环外了。

你们南四环在哪玩,是亦庄那么?有机会一起玩啊

另外升级V2在北 京能不能起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要猛推的,要不地面不平整都可能翻,都是翻过了才知道的……

就一副桨啊,不敢轻易摔。有没有什么稳妥的测试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回龙观这,北五环外了。

你们南四环在哪玩,是亦庄那么?有机会一起玩啊

升v2没问题的,我昨天才升的,目前还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网友:
电调没校准?

网友:
V2,lite刷V2西直门实测都能飞

楼主:
电调都逐个校准了,我准备一会儿到室外去试试猛推推到50以上。。。

另外GPS搜不到星是什么情况啊,我在室内靠窗的地方测试十多分钟搜不到

网友:
是要猛推的

网友C:
是要猛推过50%~~~起来以后再落下来油门   室内搜不到星  窗口都搜不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调都逐个校准了,我准备一会儿到室外去试试猛推推到50以上。。。

另外GPS搜不到星是什么情况啊,我 ...

北 京雾霾是个大问题,室内肯定不行,我在学校操场大概几分钟吧,红灯一闪。
电调最好是一起校准,我当时就是慢推油容易翻,校准之后慢推可以平稳起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要猛推过50%~~~起来以后再落下来油门   室内搜不到星  窗口都搜不到的

刚才出去草地上试了一下,猛推到50%以上还是起不来,往后倒。

但是用手拿着起飞能飞起来,不过降落的时候还是不稳定,落地的一瞬间栽倒。

请问这是哪的设置问题么?还是因为GPS没信号?

另外感觉油门反应有些滞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北 京雾霾是个大问题,室内肯定不行,我在学校操场大概几分钟吧,红灯一闪。
电调最好是一起校准,我当 ...

电调怎么4个同时校准啊?
另外你在北 京哪玩呢

网友E:
起飞模式姿态。如果往一边飞那是水平没做好需要做好水平 在基准水平校正 然后最好在室外飞。还要校罗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飞模式姿态。如果往一边飞那是水平没做好需要做好水平 在基准水平校正 然后最好在室外飞。还要校罗盘的。 ...

是姿态模式,在软件里也设置了高级校准,现在问题就是在地面起飞会倒,用手托着起飞能悬停。。

会是重心靠后导致的么?

网友E:
校下重心,往前扑倒或后扑倒估计是你要校下电调油门行程。慢慢来。我起飞不会倒姿态50直接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怎么4个同时校准啊?
另外你在北 京哪玩呢

我自己焊了一块小板子,多个电调用同一个信号源。西直门这,交大,在学校飞应该没有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校下重心,往前扑倒或后扑倒估计是你要校下电调油门行程。慢慢来。我起飞不会倒姿态50直接飞。

重心应该怎么测量呢,有什么好方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