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桨问题

楼主(2015-01-31):
请叫各位 如果顺时针转的
电机
它是用反桨吗 还是怎么的 …

网友A:
顺转反桨,逆转正桨

网友B:
安装飞控指定方向 装好要看风的方向吹哪里。全部往下就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转反桨,逆转正桨
好的 所有的多轴都是这样的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