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mw 图传100米左右就有雪花 各位帮忙看看安装位置有没问题

楼主(2015-01-31):
600mw图像传输
100米左右雪花
红色的是发射机
绿色的是飞机的接收
遥控的发射天线和图像传输的接收天线如右图

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下 看下我安装位置有没有问题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前几次飞行过程中200米很清晰,没有雪花 (当时图像传输的接收机是在三角架上 现在改到遥控上 并且飞机加了铝合金起落架 100米可能都没有就出现这的问题

网友:
干扰的吧

网友A:
创(xi)新(wen)科(le)的(jian)图传吗?

网友:
发射天线朝下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xi)新(wen)科(le)的(jian)图传吗?

是的 创新科的图传怎么了?

网友A:
有楼主的这套,我的也差强人意,平板蘑菇都配过。这玩意距离太虚高了。200米不错了~

网友:
我的发射天线就是一直向下的

网友B:
有雪花很正常,图传发射回来后,在你遥控那里被各种反射和控的电波干扰,肯定很多干扰电波,之所要用三叶草四叶草配对,是因为四叶草天线能有效过滤掉发射回来的杂波,(具体自己去查“圆极化”和三叶草的资料),平板不是圆极化的,肯定在抗干扰方面比四叶草差很多,但应该距离会更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楼主的这套,我的也差强人意,平板蘑菇都配过。这玩意距离太虚高了。200米不错了~

但问题是我之前试过800米拉锯测试的 而且当时气候状况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雪花很正常,图传发射回来后,在你遥控那里被各种反射和控的电波干扰,肯定很多干扰电波,之所要用三叶草 ...

有点道理 我把天线重新改到三角架上试试吧

网友:
强啊,啥配置呀

网友C:
牛人,GPS放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人,GPS放反了!

gps作用不大 反正又没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ts832呀

多轴?还是固定翼不加飞控fpv目测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轴?还是固定翼不加飞控fpv目测的呀。。

我说的拉锯测试是地面定点测试 不带飞机 中间有一栋建筑物干扰。

网友:
图传接收用蘑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人,GPS放反了!

我今天去飞了一下 本来以为gps反了 对家位置的指向会反
搜了6个星就飞了
试了下发现很准呀

你说的gps放反是什么意思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去飞了一下 本来以为gps反了 对家位置的指向会反
搜了6个星就飞了
试了下发现很准呀

你这个gps没罗盘,和回家位置没关系,制式gps搜索能力会变差,GPS天线应该朝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