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 14SG失控保护调整问题求教

楼主(2015-01-31):
如图,按照官方视频进行操作后(确定每一步都正确),关闭遥控器,在调参软件可以显示“失控保护”模式,file:///E:\软件\QQ\接收文件\782794680\Image\C2C\GVN)A`XH~67_T)KVHH$BECF.jpg但是“U”通道这个位置跳不到“失控保护”

网友:
在遥控器的link里end point 和failure safe里设置

网友:
你连接调参软件打开遥控,在把遥控打到你要的返航的一档,在遥控里设置遥控微调选择起落架(第五通道)你增加或减少看着图标移动到失控保护的位置,你在试试关掉遥控看看图标会不会自动走到失控保护。如果可以就成功了。(这样就是GPS 姿态 失控保护  姿态 三种模式),你看看自己能不能明白我说的。

网友:
7008建议用传统接法,问题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