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涵道相关知识求高手

楼主(2015-01-31):
70涵道   电机 2849   3800KV  上  70  14叶涵道   能用不    卖家说 不能用   爆磁    我哥说 能用 有风险    我想听听专业的  评价   风险在哪里   如果强行用  怎么规避风险   求高手

网友A:
3S可以用,4S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可以用,4S用不了

3S   和 4S  为什么  4S 用不了  动力大?   那我油门 不推到头 不就可以了 ?  求 知识

网友:
这KV配14叶用4S,电机发烫非常严重,塑料涵道几乎随便拉几下油门就会化。。时间一长电机随便烧!!!!!用4S话KV2600到KV2800差不多了

网友:
不能用,3S也不好。只能够配5叶或者6叶

网友:
我用过,电调铂金100A,电池4S 2700 30C,全油门10秒,电池低压保护,电机座融化

网友:
听听过来人 不信就地面试试看

网友:
者配置应该叫极限使用,这玩意我就有,不建议使用。  电流95A  后来改5叶的了电流也有70A

网友B:
换个KV低的电机     不然稳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KV低的电机     不然稳烧

......我哥说 他用过   叫我放心用  动力 1比1.3   不容易 失速  说 新手 好控制1点

网友:
3S没问题,4S天气冷不确定性大

LZ需要1:1.3推力而且附带一个定时炸DAN?我觉得得不偿失!

4S最好这种大小的电机不要超过KV3200

需要更大的推力请买成品涵道(动平衡和电机配置更加合理,如:FW LX JP RC 水星 龙卷风等)

网友C:
你这个配置没什么用。虽然KV值高但是扭力会变小。用14叶的浆电机扭力不够大损失转数。而且电流会很高。得100多A电流。没必要。楼上说的对用5叶浆吧。还是对的。电机转2分钟就会烫手。你在地上试一下。如果最大油转3分钟热点是正常。 我感觉你这个会很烫。小心电调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配置没什么用。虽然KV值高但是扭力会变小。用14叶的浆电机扭力不够大损失转数。而且电流会很高。得10 ...

说的是   一般 起飞 满油门  起来以后  基本  70%油  有这么 危险吗  说的 我不敢飞了

网友:
你用70%的油会没劲的。不信你试一下。堆力肯定小。堆不起来

网友D:
1 用3S
2 用4S 油门限制70%左右
3 你为毛一定要这么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用3S
2 用4S 油门限制70%左右
3 你为毛一定要这么配?

靠  我哥玩 2年 涵道了 他说怎么配置   我又不懂 !!!!  是说 哪有这么容易爆磁.....  我改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