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新款大桨拉杆长度是不是有点短了

楼主(2015-01-31):
X5新款大桨拉杆,插入球头部分就2mm是不是有点短了,不知道现在正飞X5的亲们都是多少,问题怎么解决?
图上的拉杆是用的正反牙,长度比原厂多1mm,原厂是30mm,不知道是我的短了还是怎样呀,求解。

网友A:
貌似有个补充图,是比原来的短了很多,而且没总长,你得试试,然后调机的时候把50%螺距,的时候,把中间两个摇臂弄成90度的,图纸上只有这个图。貌似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个补充图,是比原来的短了很多,而且没总长,你得试试,然后调机的时候把50%螺距,的时候,把中间两 ...

都试过了,现在是极限了,朋友的也是2mm插入,我是实在觉得有点短了,不敢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试过了,现在是极限了,朋友的也是2mm插入,我是实在觉得有点短了,不敢飞

不会吧,我柠进去很多的,我上面是6,下面三个是4.7

网友:
我的跟你一樣,飛了幾趟後就忘了這回事,結果...
我的上個月才飛到球頭消失...別冒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我柠进去很多的,我上面是6,下面三个是4.7

那你的十字盘应该是靠上了
你看下十字盘滑轨那里是中间位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的十字盘应该是靠上了
你看下十字盘滑轨那里是中间位么

这个昨天照的,你看看呢,

网友:
原厂是31的啊。

网友A:
你量下上面,总长多少,我是6,你可以把下面留多点,上面就结实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我柠进去很多的,我上面是6,下面三个是4.7

哥们,你有图么,我看下你的十字盘位置,还有你的剩余拉杆有多长,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你有图么,我看下你的十字盘位置,还有你的剩余拉杆有多长,谢谢

我照那个,你看的清不,刚刚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照那个,你看的清不,刚刚发的。

你从侧面拍个吧  量下中间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下上面,总长多少,我是6,你可以把下面留多点,上面就结实老

我那个下面是48 上面是61.5,我怎么算螺距的拉杆也是有点短,40mm正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那个下面是48 上面是61.5,我怎么算螺距的拉杆也是有点短,40mm正好

我上面是6下面4.7可以加大下面,比较稳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从侧面拍个吧  量下中间尺寸~~

拍老个,你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老个,你看看呢。

这个我算了下,按照这个装法,下面拧紧球头部分也就2.5mm。拉杆肯定是短了,旋翼头这个拉杆设计的有问题,X5算是大机了,这么短的拉杆实在让人不放心。我打算上下都换了,下面的28,上面40应该可以了,至少是自己飞的放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算了下,按照这个装法,下面拧紧球头部分也就2.5mm。拉杆肯定是短了,旋翼头这个拉杆设计的有问题 ...

跪求个40 28的连接。。。我好久能换也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跪求个40 28的连接。。。我好久能换也换

我的明天能到,看看成色,好了给你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明天能到,看看成色,好了给你连接

要的,,感谢了

网友C:
别折腾了  你那个是正反牙的连杆  貌似飞越的  我以前老X5十字盘可以用  现在X5F的十字盘和大浆夹绝对用不了  要买泰世的连杆套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是6下面4.7可以加大下面,比较稳当。

舵机臂不用加铜套,朋友,你不觉得斜了吗??能垂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舵机臂不用加铜套,朋友,你不觉得斜了吗??能垂直?

就是加老才垂直的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舵机臂不用加铜套,朋友,你不觉得斜了吗??能垂直?

对的,不加也是斜的啊,往前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折腾了  你那个是正反牙的连杆  貌似飞越的  我以前老X5十字盘可以用  现在X5F的十字盘和大浆夹绝对用不 ...

那个套装装上就是塞进去的部分太短,只有2-3m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的,不加也是斜的啊,往前斜

反正我的都没加  规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的都没加  规矩的

嗯,你是新款x5么,那个螺距连杆有点短,肿么解决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你是新款x5么,那个螺距连杆有点短,肿么解决的啊?

冲突啥  老款的连杆都不能用了   新款X5F有3短2长的连杆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冲突啥  老款的连杆都不能用了   新款X5F有3短2长的连杆包

就是新款的那五根,都是可以用的,只是插入球头部分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新款的那五根,都是可以用的,只是插入球头部分不多

从来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新款的那五根,都是可以用的,只是插入球头部分不多

十字盘三根连杆长度:14MM  内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十字盘三根连杆长度:14MM  内丝

我刚刚量了蛤仔。好像我进去一边3mm。也差不多了。我好久打算换回塑料舵机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量了蛤仔。好像我进去一边3mm。也差不多了。我好久打算换回塑料舵机臂。

用泰世的那个塑料舵机臂  妥妥的  炸鸡也不损害舵机    我炸了很多次  X5舵机没扫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泰世的那个塑料舵机臂  妥妥的  炸鸡也不损害舵机    我炸了很多次  X5舵机没扫过一次

那个黑色的那么厚。炸鸡会断么。不断还是卸不到力啊

网友:
确实有点短,没出问题不等于没有问题,还是谨慎点好,x5不算小鸡了,炸下来损失不少,炸到人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量了蛤仔。好像我进去一边3mm。也差不多了。我好久打算换回塑料舵机臂。

拉杆我试了,粗细正好,加你好友了,到时候地址发给你,我斜盘买的是35自己改,或者你不愿意改可以买25的,比原厂能长点,我是觉得怎么也得进去一半才放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拉杆我试了,粗细正好,加你好友了,到时候地址发给你,我斜盘买的是35自己改,或者你不愿意改可以买25的 ...

网上找的王周海装新旋翼头的数据。你看看。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的王周海装新旋翼头的数据。你看看。可以参考下。

我斜盘算错了,不用换了,旋翼头的我换了,自己加工了下,现在38mm很好用。按照王的数据我的斜盘是12mm,旋翼头拉杆是27mm。你参考下吧。换不换随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斜盘算错了,不用换了,旋翼头的我换了,自己加工了下,现在38mm很好用

那就好,麻烦短我个链接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好,麻烦短我个链接哈

亲,你X5尾桨夹用多大套筒扳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你X5尾桨夹用多大套筒扳手

额。我没用套筒扳手,我用活动扳手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我没用套筒扳手,我用活动扳手上的

桨夹里面的,活动的怎么上的了

网友A:
哦。你说里面那个啊。图纸上是n3x5.5L。 感觉是不是套筒要比螺冒大一号是3.5 。。内6 小一号。比如m3 用2.5的改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说里面那个啊。图纸上是n3x5.5L。 感觉是不是套筒要比螺冒大一号是3.5 。。内6 小一号。比如m3 用2.5 ...

不知道啊
不行问问卖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
不行问问卖家吧

我没拆过。我有套筒。空了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拆过。我有套筒。空了我试试~

好的,帮我看多大 的,我好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