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飞起来就炸了

楼主(2015-01-31):
郁闷死了,头一次组了六轴,刚刚去试飞,油门开到最大也没发现飞机有起飞迹象,然后感觉也许是桨反了,吧桨全部交换,这下打油门拉上去发现还是飞不起来,反而往侧面倒下去,结果桨就这么断了,GPS支架也断了
求高手判断下是什么原因,我感觉像电机转速不一致。
还有个问题我发现油门打到最底下然后推上去就没反应了就要重新插拔电源,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这得重头补课啊,就是这两个问题给你解决了,我看你飞的也悬。飞不起来的原因有很多你要上图来分析,打油门没反应估计是自动上锁了,解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得重头补课啊,就是这两个问题给你解决了,我看你飞的也悬。飞不起来的原因有很多你要上图来分析,打油 ...

因为就只是一个桨还有一个GPS支架断了其他的都还正常所以拍照的话能看得出其他问题么

网友A:
总要先看看浆装的对不对,转动方向对不对吧,如果不是浆和电机转向的问题,那多半是校准和调试上的问题了
还有从你提的问题来看,你基础太薄弱,建议你先看看教学视频在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要先看看浆装的对不对,转动方向对不对吧,如果不是浆和电机转向的问题,那多半是校准和调试上的问题了

对哦,我看到别人说油门校准是校准电调么? 这个论坛有帖子教怎么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要先看看浆装的对不对,转动方向对不对吧,如果不是浆和电机转向的问题,那多半是校准和调试上的问题了

网友:
所有你需要的知识坛子里基本都有,你自己去搜索补补课先,也许你自己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A:
你这6轴架子我没玩过,头尾都分不清,你最好人站在尾部拍张正的,再把你用的什么飞控,报上来,就知道浆是怎么定义的了,然后等高手来看,图片各角度多拍几张放上来,最好是把所有配置都报齐,方便别人判断
如果我没搞错头尾的话,初看一下就有浆没装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6轴架子我没玩过,头尾都分不清,你最好人站在尾部拍张正的,再把你用的什么飞控,报上来,就知道浆是 ...

这是飞越680  我就是站在尾巴拍的  飞控方向朝前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飞越680  我就是站在尾巴拍的  飞控方向朝前

断掉叶子的那端两片是前向

网友A:
先根据图示看下你电机转的方向对不对,你机头左边的浆用反了

网友A:
还有,你发图把图调正了在发,脖子都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发图把图调正了在发,脖子都扭了

问个问题
像这样边上有一点坏了的桨还可以继续服役么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你主要注意看下根部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你主要注意看下根部有没有问题

根部没问题,还有就是刚刚找了大师帮我看了下,电机方向都错了,现在全改回来了 ,哈哈   没有完全弄好就去飞 不炸才怪
不过正因为炸了以后会更小心的

网友A:
所以叫你重头补课啊,你基础也太差了点,先把原理都搞明白了在上天,要不有你哭的时候

网友:
以你认知...一下就玩这么大的...了不起!注意安全,砸到人事情就大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叫你重头补课啊,你基础也太差了点,先把原理都搞明白了在上天,要不有你哭的时候

哈哈,我老看别人帖子视频以为很容易啊
然后看了泡泡老师的一些接线 调参再加上他教的起飞方法以为就可以了

网友A:
看过泡泡的教程还把机子装成这样,我也是服了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泡泡的教程还把机子装成这样,我也是服了你了

哈哈,泡泡的我看到就说了v2的调参,我以为飞控搞定就好了

网友A:
他还有装机的教程你全都看看吧
http://www.soku.com/search_video/q_zwdxbb视频: 多轴安装入门第一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还有装机的教程你全都看看吧
http://www.soku.com/search_video/q_zwdxbb视频: 多轴安装入门第一课

谢谢了,一定好好补课

网友:
这样真心不好说建议你 好好重新检查一次

网友:
我也出现这种偏向 应该是桨装反了 看下正反桨

网友:
基本的安装和调试一定要对,看桨是否装反、油门行程是否校准、磁罗盘校准、飞控的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根据图示看下你电机转的方向对不对,你机头左边的浆用反了

你发的这图 还不搞死他 123456电机位置不一样  虽然方向是一样 但是新手也不知道  如果断掉的是前面 按照naza的M1 螺旋桨肯定是错了

网友:
貌似楼主桨都是反的,肯定飞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根据图示看下你电机转的方向对不对,你机头左边的浆用反了

APM 的发上来,你是怕楼主不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PM 的发上来,你是怕楼主不炸吗

发的时候他没说什么飞控,是我主观了一点 呵呵

网友(2015-03-09):
正反桨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