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航模FPV风险太大,玩车模FPV总可以吧,求推荐配置

楼主(2015-01-31):
航模
FPV
风险太大,玩车模FPV总可以吧,求推荐配置
D10遥控,不做增程

网友A:
图传在地面上使用效果太差。。200mw的空中1.5公里没问题,地面上用50公分干草地就没信号。上车模用大功率发射,尽量把接收机天线,图传天线竖直,高点安装。

网友B:
距离太近玩的木有意思

网友C:
夏天玩吧……

网友D:
这个时候玩没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