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绿灯快闪后起飞,几秒钟老闪红黄灯,并自动切 ...
NAZA V2,绿灯快闪后起飞,几秒钟老闪红黄灯,并自动切回ATT模式,是什么 回事?

楼主(2015-01-31):
起飞前星数是9,按说明书,这是指南针没有校正,但我多次校正,都无法校正指南针。飞机好象不太受控制,有点乱飞的感觉。另外我的机子飞行其间很经常出现红灯快闪(应该是提示GPS信号丢失吧),我的主控离一体化电调约4CM,是不是电调干扰飞控了?GPS杆的高度是5CM。请各位大神帮分析下原因,多谢!

网友A:
红黄长亮是指南针干扰太大吧……校准指南针呗

楼主:
433的那条钢的小天线离GPS才2CM,是不是干扰GPS啊,我已经把天线离GPs4CM了,明天再试。

楼主:
今天试了,总是校不了指南针,无论如何校,一接电,灯总是红黄的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