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调板接线

楼主(2015-01-31):
我买了上图所示这块板子电源点条线都焊好了,然后我想问下飞控的电源是与电调焊一起呢还是焊在12V的那两个小焊盘上

网友A:
你是什么飞控了?大疆的有自带的电源模块 和电调焊接在一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飞控了?大疆的有自带的电源模块 和电调焊接在一起就行

v2  PMU直接和电调焊一起?

网友:
大桨有电源模块,所以接主电源就可以,也就是各自跟主动力/马达红黑接一起。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就做电调接线板吧,不过要注意大电流。

网友:
穿越机用非常不错,我就用在cc3d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