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车用电机 9T 10T 13T, T代表什么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1-31):
请教  车用电机 9T  10T 13T, T代表什么 有什么区别。
小白表示不懂.

网友:
就是线圈绕的圈数

楼主:
电机齿的齿数吗?

网友:
KV 是线圈 、
T是电机齿牙数

网友:
反正我只知道T前面那个数字越小,扭力越大

网友:
T是线圈数,KV是电压升高1V,转数增加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