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稳模式总是飘啊,不能悬停

楼主(2015-01-31):
如题,各项校准都做了,自稳模式还是不能悬停,跟什么有关呢?是不是跟搜不到GPS信号有关?

网友:
自稳就是手动模式?你切GPS模式才能悬停。。。

网友A:
apm的自稳和悬停时两码事
自稳只是保证让jj能平稳的飞行,悬停才是你说的正经留在天上

网友:
先刷个电调固件,再做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的自稳和悬停时两码事
自稳只是保证让jj能平稳的飞行,悬停才是你说的正经留在天上

悬停的话是不是必须有GPS信号啊?

网友:
自稳和悬停是两码事。自稳下,飞控会应对外界进行平衡调节,但还是会飘走的,定点悬停就必须要用到GPS了

网友:
自稳手动模式下飞行如果不修正的话肯定要飘走的。风往哪吹就往哪飘。

网友:
找个没风的地方,保持摇杆下右解锁动作,一直到apm上面的红黄蓝像走马灯一样,起飞,手动让飞机平稳悬停,尽量多待会,20s左右吧,降落,加锁,会好很多,关键是无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