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 真的不能操控小“悟”吗?

楼主(2015-01-31):
各位老师好,今天新进的小“悟”,桑心地发现ipad1 和iphone 4 都不在 djipilot的支持之列,因为iphone 4 的iso 系统已经更新到7.1.2,所以安装成功(感谢千红老师的软件分享),但客服人员说iphoe 4的硬件会不太支持
图传
。不知哪位同样也想用iphone 4 做图传的,请分享经验,谢谢!

网友A:
试一试图传是否卡就行了,感觉还好吧,我用S3就不行,卡死了,苹果四还比S3好不止一点点。

网友B:
至少是4s才能用。4的蓝牙固件低了。我就是用4的,没办法为此换了6。

网友C:
主要看图传卡不卡。

网友A:
三星的手机跟国产手机没什么两样,就是会忽悠。

网友D:
4肯定是不行,4S可以连接,一旦开始传输图像就会闪退,DJI说硬件配置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