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电池固定板小改造

楼主(2015-01-31):
         原装的固定板伸出老长,电池也露在外面,带个头罩要费半天,观察了一下放电池的地方,还有很多空间,索性把前面的一小节去掉,用一个绑扎带,这回带头罩方便多了!
        附带请教几个问题:1,大家好像都是先开遥控,然后接飞机电源,而我的必须先接电,然后开控,一直都是这样,要不就无法连接!这是什么问题?难道D10都这样?
                                       2,VStabi 5.3要求尾舵机行程要在80-120之间,我用四边舵机臂已经很内孔了,还是达不到要求,现在左右是75,问怎么能达到80以上?
                                       3,我发现有模友提到为了减少尾管震动,在尾管里放两三个轴承,这样会影响传动效率吗?
      三个问题望大家给解疑

网友:
我的D10也是只有先开控再开接收才能对上,应该是控就是这样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传动不太影响 我放了两个 一头 一尾

网友A:
改动后注意检查重心的是否变动了。

网友B:
咱们飞机一样,控我是白色D10,
第一个问题,你的顺序肯定不对,容易造成需要从新对频,而且不很安全;
第二个问题,舵机行程再调大试试;
第三个问题,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动后注意检查重心的是否变动了。

先前我也担心这个问题,飞过一次没发现多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们飞机一样,控我是白色D10,
第一个问题,你的顺序肯定不对,容易造成需要从新对频,而且不很安全;
...

如果先开遥控,再接飞机电,根本连不上!我明天试一下先开控,给飞机先上电后断开,再重新上电!

网友:
问题3 没问题

网友:
用 米字型 最里面的孔 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使用D10的固定ID码来配对接收机,   就可以先开控再接电

网友:
我的鸡,先开控再接电池,也可以先接电池再开控,好像看过好多人说正确的是先开控,再接电池,不知道哪种比较好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D10的固定ID码来配对接收机,   就可以先开控再接电

好的,明天试一下,感谢

网友D:
过去72M的必须先开控再接电,先拔电再关控,否则会出危险。现在2.4G的无所谓,前提是必须正确设定失控保护

网友:
我是管子里上了两棵轴承,共震位自己摸索

网友:
固定id后随便顺序都可以

网友:
D10要固定ID之后就可以先开控再给飞机上电了 我不用D10都知道 很奇怪楼主会不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过去72M的必须先开控再接电,先拔电再关控,否则会出危险。现在2.4G的无所谓,前提是必须正确设定失控保护
...

为什么我用魔术扎带扎了后就没法放进机身里去了,模式扎带那个扣子太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用魔术扎带扎了后就没法放进机身里去了,模式扎带那个扣子太厚了

用不带扣的扎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不带扣的扎带

把扣子直接剪掉就行啊,

谢谢老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