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新版遥控器油门锁定左手(美国手)改右手(日本手)

楼主(2015-01-31):
新版的DJI遥控器增加了油门锁定,这是一个很棒的点子。但是,对于习惯日本手的模友来说,却变成了后退锁定。。。
其实只需一把螺丝刀外加两三分钟,立马美国到日本

1.拧下如图黄圈内的四颗螺钉,红圈内的请勿动。

2.拆开后盖时注意天线部分,按图中所示方向慢慢抽出。

3.将左手摇杆模组的簧片两端螺钉拧下,卸下簧片。

4.将簧片掉头180度安装到右手摇杆模组,拧紧螺钉。

5.装回后盖,完工。

Hmmm~much better

网友:
高手啊高手!

网友A:
硅胶套不挪过来吗,飞得太高,下降高度的时候,那个自锁还是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胶套不挪过来吗,飞得太高,下降高度的时候,那个自锁还是挺方便的

两边都有锁止的突起,只用动簧片就行的

网友B:
万分的感谢楼主啊!!!已经照你的方法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分的感谢楼主啊!!!已经照你的方法改好了!!!!

飞的开心!

网友C:
别忘了还要改调参

网友:
好.正好想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忘了还要改调参

恩,谢谢,刚收到就连电脑改了

网友:
日本手的福音

网友:
这个还得要校准所有通道

网友D:
LZ改日本手怎么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改日本手怎么改呢?

链接调参,点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改日本手怎么改呢?

硬件上照我这样改,软件上照楼上说的改,就OK

网友(2015-06-15):
引用 楼主:
硬件上照我这样改,软件上照楼上说的改,就OK

好的,我试试!

网友(2016-01-18):
楼主求助    电脑下了调参软件但是连不上遥控器   设备管理器里面的驱动问题 有黄色的感叹号

网友:
望回复望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