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大改造只一:折腾遥控器 (视频已补)

楼主(2015-01-31):
自半个月前450原型机Estelle完成了试飞之后,它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开始对其进行全方位改造。这是其中第一弹,强化遥控器。顺便让大家领略一下开源的力量。
这是我目前用着的:433的橘子套

改造内容:
  • 通道PPM化:用PWM的话每个通道都需要连一根线进入飞控,现在所有通道只需要一跟线就可以了,节约不少重量。
  • 通道扩展:把现在的8通道扩展为12通道(最大16通道)。虽然我一直认为8个通道差不多就够了。不过这肯定要取舍一部分功能,反正通道是白送的,那何乐而不为呢?
  • 启用数传:遥控和接收机之间还有不少带宽,可以用来做数传。这样就可以不用3DR的数传了,进一步减少重量。
  • 启用丢机找回功能:也就是自动激活Beacon。希望我这辈子都不要用上这个功能,不过既然是白送的,那就用呗。

这里多讲几句这个丢机找回功能能是怎么运作的。接收机在收不到遥控器发出的信号40秒后启用Beacon。它会每隔一段时间向你指定的频率发送一般对讲机也能收到4个音阶。

这样只需要一个普通的433频段的对讲机,接收到音阶你就能大致判断飞机的方向。由于4个音阶功率不同,可以由此来判断远近。即使靠残余的电池,发射个数十个小时也没问题。
这样只要朝飞机飞走的大概方向追过去,还是有很大几率可以找回来的。

改造过程:

  • 刷入OpenLRSng最新的3.73版。我用的是Gitsly的版本,里面强化了对APM的数传。大家也可以用原版,做数传就是慢点而已。
东西在这里下载

https://github.com/gitsly/openLRSng
刷机用Arduino的IDE,具体刷的过程不写了,到处都有教程。

  • 设置发射机接收机
Gitsly版只能用CLI来设置。这里有个进入CLI的小技巧:FTDI不用直接接模块,而是只接电源TXRX4根线。这样比较容易成功。
发射机设置

接收机设置
发射机设置菜单下按Z键,然后接通接收机电源就可以进入接收机设置模式

  • 测试结果
接收机和飞控这么接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就拥有了12个通道(其中8个直接进飞控,另外4个分别对应接收ch1~4可以用来接云台),以及数传功能。是不是省了很多线呢

网友:
不懂,帮顶,貌似很尖端

网友:
帮顶,这个433貌似功能很强大的样子,把数传都能给替代了

网友:
好贴要顶,貌似这个橘子高频头不太好买哦

网友A:
APM是怎么实现PPM输入的?貌似不支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是怎么实现PPM输入的?貌似不支持啊

短接ch2和ch3之后,ch1就可以接受PPM输入

网友:
技术贴,这个必须顶

网友B:
麻烦楼主私发高频购买地址  谢谢

网友C:
见openlrs必顶,我的橘子的高频头里面装了个蓝牙模块把数据转发出来,这样平板就可以直接通过蓝牙接数传了,不必像otg那么麻烦。

网友:
开源高手,乐趣无穷,羡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楼主私发高频购买地址  谢谢

发不了消息啊,Hobbyking上就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openlrs必顶,我的橘子的高频头里面装了个蓝牙模块把数据转发出来,这样平板就可以直接通过蓝牙接数传了 ...

加个蓝牙挺方便的,尤其是1w的模块里面空间很大。而且还可以通过蓝牙来配置发射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不了消息啊,Hobbyking上就有卖的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个蓝牙挺方便的,尤其是1w的模块里面空间很大。而且还可以通过蓝牙来配置发射端。

对的,但是蓝牙要用dtr才可以,我买的模块没有,就只能当数传用了,不过一般配置好了很少修改,用起来也没多么不方便。

网友:
太高端了,楼主能否写的详细一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ch2和ch3之后,ch1就可以接受PPM输入

受教了,改天我也试试

网友:
openlrs、apm、ppm、数传,收藏一下,强帖

网友:
学习了,厉害,终于知道433是什么了!!  mark

网友:
高手!!!!!!!!!!!
对于我这样的新人,只能是膜拜!!!!!!!

网友:
不错,完全看不懂,顶

网友D:
这个433的距离怎么样?1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433的距离怎么样?1w的。

发射端用的是宝石771天线,接收是自制的半波对称振子天线,具体距离还没有实际测过,不过应该不会让我太失望。

网友:
433不抗干扰吧,两三个433发射,接收机听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