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是X方式的好控制还是+方式好控制

楼主(2015-01-31):
四旋翼是X方式的好控制还是+方式好控制,感觉+方式的控制更直观一些

网友:
据有关资料称+模式比x模式更适合新手,可是我刚入手多轴就弄了加x模式的蝗虫机架,但愿它平安

网友A:
+形机架的多旋翼前进后退向左向右都是一个电机 加速,比起X机架的多旋翼省电。但操控稳定性是X机架比+机架要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形机架的多旋翼前进后退向左向右都是一个电机 加速,比起X机架的多旋翼省电。但操控稳定性是X机架比+机架 ...

还能省电?
哈哈哈笑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能省电?
哈哈哈笑死我了

哈哈,,不要笑别人啦

网友:
我直接上的x 没上模拟器,炸了10只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能省电?
哈哈哈笑死我了

没文化,真可怕

网友:
个人喜欢X模式

网友B:
你才没文化 笑死我了
长航时的多轴我没见过一个是+的

网友C:
X和+对省电没有影响。航拍用X只是考虑镜头问题。科研用的大部分是+,因为+ 的混控矩阵更简单,力矩和电机的映射关系更简单,因此做过饱和保护更加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X和+对省电没有影响。航拍用X只是考虑镜头问题。科研用的大部分是+,因为+ 的混控矩阵更简单,力矩和电机的 ...

补充一句,X的好处是最大力矩在前后左右方向,而+的在四个对角方向,因此X对推重比要求更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X和+对省电没有影响。航拍用X只是考虑镜头问题。科研用的大部分是+,因为+ 的混控矩阵更简单,力矩和电机的 ...

不光是镜头问题,x布局还可以如你下文所说的控制力矩最大化,有利于阵风情况下的稳定,也有利于重心不匀时候减轻单轴负载。

网友:
一般是选择X,,,,反正我习惯上选择XXXXX +++++真的是没见过一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才没文化 笑死我了
长航时的多轴我没见过一个是+的

所以才说你是没文化,井底之蛙。MicroDrones 的MD4-200,MD4-1000都是+形机架,它们的飞行时间都在45-60分钟。没见过只能说明你见识短浅。

网友:
四轴也有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才说你是没文化,井底之蛙。MicroDrones 的MD4-200,MD4-1000都是+形机架,它们的飞行时间都在45-60分 ...

屌丝 还能省功?

网友:
屌丝,这个称谓是挺适合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