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INIX OSD接图传/摄像头问题,感谢指导!

楼主(2015-01-31):
MINIX接到OSD是5.8V,OSD AV IN/OUT是黑黄线(黄信号黑负极),请教图传/摄像头接红黑12V供电,会不会有问题?还是只要接OSD的黄色信号线,黑色挑掉不接图传/摄像头?感谢指导...

网友A:
一半图传都是12v供电,看看你的摄像头是不是12v的是的话可以直接接,然后把摄像头的地线一分为2,摄像头的视频信号分出的地线接osd的in,osd的out接图传的5针排线上的第3针个最后一针,就是视频和地线(黄色和黑色),有点啰嗦,希望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半图传都是12v供电,看看你的摄像头是不是12v的是的话可以直接接,然后把摄像头的地线一分为2,摄像头的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