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最高多少转呀

楼主(2015-01-31):
普通电 机最高多少转?用变频 器调 高频,我用4极的试了下,好像可以4200转,2极9000左右,有高手吗指点下。

网友A:
交流电机   n=60f/p      使用50Hz的交流电 最高转速3000

网友:
国内的交流异步3000转是2级电机的最高设计,一般达不到。4级电机是1500转实际上也打不到,用变频器高速短时可以时间长点就坏了,千万别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机   n=60f/p      使用50Hz的交流电 最高转速3000

nice

楼主:
用变频器调 到电高160HZ时可以转动,有明显的快很多,到了180HZ之后就加不上了,我试过的,你们试过没有?

网友:
这么牛B啊。我都没试过。空了弄个不要的电机来试试

楼主:
试了就知道,如果有高频电机就很快的

网友(2019-03-19):
交流电机长时间正常工作的转速主要取决于该电机的极数。其次是频率,频率提高可以在有限范围提高转速,但是长时间超频工作会烧坏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