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AM 三轴云台接收机是FUTABA6203SB云台线如何接,控上面控制云台的通道如何设置?

楼主(2015-01-31):
X-CAM 三轴云台接收机是FUTABA6203SB云台线如何接,控上面控制云台的通道如何设置?

楼主:
咨询X-CAM售后,没法用这个接收,要更换6208SB才可以!售后的服务和态度另人称赞!主动打电话和用户沟通.感谢X-CA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咨询X-CAM售后,没法用这个接收,要更换6208SB才可以!售后的服务和态度另人称赞!主动打电话和用户沟通.感谢X- ...

谢谢你的支持,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支持,嘿嘿。

云台返修要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云台返修要多久?

收到云台后算起,5个工作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