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X3土豪金

楼主(2015-01-31):
   装了一部分还没装完就发现好几种规格螺丝不够了     你们是否也出现?    还有更换的螺丝你们用哪种?   谢谢

网友A:
哈,我把X3所有型号的螺丝都买了些备用,然后能换杯头内六角的就不用圆头的,淘宝上买螺丝的五金店一大把,芳生螺丝质量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我把X3所有型号的螺丝都买了些备用,然后能换杯头内六角的就不用圆头的,淘宝上买螺丝的五金店一大把, ...

谢谢  提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我把X3所有型号的螺丝都买了些备用,然后能换杯头内六角的就不用圆头的,淘宝上买螺丝的五金店一大把, ...

求土豪金所有的侧板螺丝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土豪金所有的侧板螺丝规格。

侧板用的是M2*5和M2*8的自攻螺丝,固定机头罩的是M2*10的机米,另外还有尾管定位用的M2*12内六角螺丝,这个不是自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