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50之二

楼主(2015-01-31):
下午断断续续抽装了会机,晚上来汇报下进度
1,机架组装完成,螺丝孔位确实,准度不错,机臂的碳纤板也比较厚
2,电调焊接在中心板上了,图传的电源直接焊接在主电源线上,此外,再分出一条JST线,以备以后接灯带等设备
3,电机校准了行程,以及正反转,焊接完成
4,打了点螺丝胶

上图吧,欢迎指正。

楼主:
大神多指点。现在觉得图传是有点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多指点。现在觉得图传是有点重了

200毫瓦 90元的,重7克

网友B:
分电板最好去掉,一减重,二减少短路可能性,直接并联

网友:
四个铝腿换成泡沫块吧,没几次铝柱都废,还不减震

网友C:
充电器不错啊,怎么感觉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毫瓦 90元的,重7克

下回我注意了,轻量化,还省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不错啊,怎么感觉是。。。。。

308DUO哇,感觉啥了哈

楼主:
2204 2300K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电板最好去掉,一减重,二减少短路可能性,直接并联

兄弟深夜回帖,感激
哦比较习惯用分电板啦,焊点点好热溶胶,背面用绝缘胶带贴一下。
老款DJI也是这个设计

网友:
如果装分电板就装好点的 带LED 和 图传 **开关的,再装个灯带,缺点是电调只能外露
     不装分电板就把电调内置,这样炸机不容易伤到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