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多粗的碳纤维管

楼主(2015-01-31):
我用2212的电机做四轴  用多粗的碳纤管合适   16的可以吗

网友:
2212      12MM的都足够了~~~~16没问题

网友:
以后升级电机的话16
2212 的话  12mm的够了

网友:
还是16吧,坚固点好调PID,2212按450轴距默认都可飞了。

网友:
请您发表有意义的回复。
不要灌水!文明发帖!

两台都是1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