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烧了

楼主(2015-01-31):
第四排电阻和三极管烧了,第四排全拆了是否可以充3S电。

网友A:
你怎么做到的

网友B:
你怎么做到的+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做到的

照楼下那样接,插上就冒烟了。

网友C:
你为什么要这样请问+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为什么要这样请问+1

因为在买来不及了,所以先用

网友C:
看你的电池接线,真心的没看懂啊,标示慰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做到的+1

照楼下那样接,一上电就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电池接线,真心的没看懂啊,标示慰问

电池串联呀

网友:
两块电池压差大了吧

网友:
从来不用并充,容易烧

网友:
坏的换上就行了

网友:
估计没有坏,没必要更换,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这一排电阻是并联的1206封装,可能是120欧姆单个的,总电阻可能30几欧姆,我不记得了

网友:
并起来的电阻为 20欧姆。你可以将最上排电阻移下来 就可以冲3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