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转陆军,虎式 图纸 各位大大 指点一下

楼主(2015-01-31):
  个人能力有限就只能画那么多

网友:
顶了,多测绘多出图。

网友:
也很强大了

楼主:
你的 豹二 一个螺丝就能固定扭杆了?

楼主:
底盘画完, 那位大大有装甲部分的数据!!

网友A:
我的也只折好了一个底盘!!其实买一个上盖来测绘简单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底盘画完, 那位大大有装甲部分的数据!!

楼主是测量的恒龙的底盘吗?要虎式的图,去百度找就有啦,例如下面这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测量的恒龙的底盘吗?要虎式的图,去百度找就有啦,例如下面这张

这没办法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只折好了一个底盘!!其实买一个上盖来测绘简单多了

这也是,

楼主:
扭杆用铝的瞬间蛋碎, 太让软了。 这个胶水牛逼的不行

楼主:
我也要买个上层装甲来量着画, 要么就直接HL的装甲, 怕太重了

网友:
佩服,我画图技术不行,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要买个上层装甲来量着画, 要么就直接HL的装甲, 怕太重了

我的全是金属!
总重30斤!
双550 没问题!

网友D:
恒龙的炮塔座圈孔的位置是错的都太靠前了

楼主:
摆臂。  艰辛的算来算去  还是走差0.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恒龙的炮塔座圈孔的位置是错的都太靠前了

谢谢,画的时候在改一 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全是金属!
总重30斤!
双550 没问题!

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