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控能不能设置APM的自稳,定点,定高功能?

楼主(2015-02-01):
如题, 天6控能不能设置APM的自稳,定点,定高功能?
我在泡泡老师的视频中看到要设置这几项功能好像要用天7,或以上通道的控才可以完成的吧?因为我的理解是天6控上面只有一个两段开关,本人小白APM刚入手,之前就研究过很多关于这个飞控的资料,现在APM到手操作起来看着自己的新手天6控却无从下手了!
希望各位前辈们看到后给个详细一点的解说或资料研究。感激不尽!

网友A:
apm 5接接收机6通道 用旋钮切换

网友B:
把旋钮换成三段开关可以

网友C:
还一个办法,通过数传设置飞行模式,不过真要碰到紧急情况,估计也没工夫在手机上改
另外天6是最低端的控,抗干扰能力弱,能换就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一个办法,通过数传设置飞行模式,不过真要碰到紧急情况,估计也没工夫在手机上改
另外天6是最低端 ...

这里先谢了,天6小白控只是为了练习才买的。一开始只是用QQ飞控和kk,现在换APM想搞自稳 定点 定高和其它酷毙功能,如果不可以的话那就只能打算换天9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 5接接收机6通道 用旋钮切换

这位师傅请问具体怎么操作可否授之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旋钮换成三段开关可以

请问是不是改装控?添加段位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师傅请问具体怎么操作可否授之一二?

不用改遥控 你用那个旋钮切换飞行模式 在旋钮划成几个区域记住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不是改装控?添加段位开关?

添加?想多了……不可能吧,就是把六通道旋钮改成三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改遥控 你用那个旋钮切换飞行模式 在旋钮划成几个区域记住就行。

谢谢,有时间试一试,那个右上角还有一个两段开关说明书上说是禁翼开关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时间试一试,那个右上角还有一个两段开关说明书上说是禁翼开关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也许 就是五通道 但是只有两个模式 就是最高和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添加?想多了……不可能吧,就是把六通道旋钮改成三段开关

3Q明白了

网友(2015-06-25):
天6控制apm的话,天6遥控下面那一排拨码是怎么拨的能教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