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Y3加cc3d的问题

楼主(2015-02-01):
新装y3陪cc3+起飞不能锁尾~给油在地上自旋…给多油~飞起来自旋…求帮助…我还调哪里?

网友:
指导精灵那里选择y3了吗?电机重新检查下是不是在正确的号数上

网友A:
舵机方向有没有正确

网友B:
舵机反馈是不是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方向有没有正确

左手油门~打左舵机就往左…打右舵机就往右…不知道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反馈是不是错了

太郁闷了,唉…快失去信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左手油门~打左舵机就往左…打右舵机就往右…不知道对不

这应该是反了吧。。

网友C:
第4通道设置通道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4通道设置通道反向!

好的~一会试试~谢谢你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反了吧。。

一会设置下~谢谢朋友

网友:
问楼上,专业Y3高手

网友:
楼主,你的机子未解锁的时候能否通过打方向控制舵机?
我也是cc3d飞Y3,刚组好,未解锁也能控制舵机,这个比较烦
而且舵机很敏感,解锁加点油门,尾舵机抖动很厉害,离地10CM,2秒钟左右
抖动太厉害了不敢飞
求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