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手,电调问题

楼主(2015-02-01):
我的银燕12A电调,连上
电池
就发热,但是工作是正常的,

网友A:
是否电流不够或电机功率大

网友A:
或螺旋桨不匹配造成电机负荷大,电调电流大

网友B:
是其中一两个热还是都热,一两个热正常,bec给飞控供电造成的。如果都热看下是否漏电,纯碳架子导电

网友C:
发热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