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突然蹿高

楼主(2015-02-01):
最近精灵出现个问题,飞着飞着突然蹿高,但不失控,小降油门没用,需要油门拉到底才不会继续飞高,但是会掉下来,找了好久都没找出问题,调参软件看 一切正常,换过人家的遥控器飞也是这样,基本排除遥控器可能,请问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A:
看着不像飞控假死。估计是气压计 出问题了。我把图传装进精灵里。图传发热量大,导致机内气压下降,起飞是0米,降落后9米。期间悬停还会慢慢掉高度,需要轻推油门。图传发热量还是大,必须外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像飞控假死。估计是气压计 出问题了。我把图传装进精灵里。图传发热量大,导致机内气压下降,起飞是0 ...

现在没装图传    就是个空机

网友:
触发低电量返航报警了,默认20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没装图传    就是个空机

我的意思是精灵飞控的气压计会受机内温度的干扰。你的很有可能是坏了,返厂吧。

楼主:
总算 飞走了

网友:
飞走了。。。啥意思,飞丢了?

网友:
我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能找到尸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