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新手求助 希望得到大家帮助

楼主(2015-02-01):
大疆新手求助 希望得到大家帮助 我有个NAVA V2飞控的H型四轴 这个飞控在调参软件里可以把三向开关调节成GPS模式 姿态模式 手动模式(也可以把手动模式调节成失控保护) 我想问一下 大家通常第三个模式选择的是什么?是手动模式还是失控保护? 用哪个安全呢~~

另外我还有个精灵2 精灵2里面这三个模式是固定的 GPS 姿态 失控保护 精灵2的这个三种模式不能改  还有大家飞机需要失控返航的时候 是把开关打到失控返航那里还是直接把遥控器关闭?哪种操作更安全有效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希望高手帮助

网友A:
看来真是新手,首先v2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设置,手动比较考验飞手,如果你是信任,或者没玩过直升机的,建议还是失控好了,因为一旦误触,会死的很惨。精灵的第三个开关也是可以设置手动的,但是你需要把关闭“初学者模式”好像是这么叫的,要不什么你都设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真是新手,首先v2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设置,手动比较考验飞手,如果你是信任,或者没玩过直升机的,建议还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我一会就插上调参试一下 另外我想问问 这个手动模式什么时候用 什么情况下用?如果我设置成GPS 姿态 姿态 这三种 失控保护我就直接关控来触发失控保护 这样是否可行?这样设置安全系数高吗?

网友:
U第三段设置到失控  遥控器的失控舵量 就U通第三段的舵量
关控可以
但是不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我一会就插上调参试一下 另外我想问问 这个手动模式什么时候用 什么情况下用?如果我设 ...

全手动飞行,我建议如果你没有飞3d直升机的经验最好不要尝试,基本很容易炸

网友:
gps 姿態 失控反航
手動就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