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250机架下降抖动厉害,应该调什么参数

楼主(2015-02-01):
CC3D 250机架下降抖动厉害,应该调什么参数

网友A:
机架下抖得厉害??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下抖得厉害??什么意思

飞行器下降过程中机身抖动厉害。

网友A:
是不是你电机或者电调有问题 电调做一下油门行程校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电机或者电调有问题 电调做一下油门行程校准看看

做过油门行程的

网友B:
多旋翼下降时,由于转速降低,飞控反应速度也会随之降低,于是肯定是不会像上升那样稳定的,这也是正常的现象。
排除心理作用,可能你会怕它翻掉,其实没有必要担心。
另一方面,可以试试更高速度的电机配小尺寸桨,也可以获得不错的下降稳定效果。
当然,如果能做一套变距四轴,那么上升和下降都会一样稳定,甚至还能倒飞悬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旋翼下降时,由于转速降低,飞控反应速度也会随之降低,于是肯定是不会像上升那样稳定的,这也是正常的现 ...

谢谢指导

网友:
慢點降試試 下降速度太快會進螺旋槳的洗流里 亂晃

网友:
哈,感度好点可以解决这问题

网友:
可以试试调低垂直感度值

网友:
调下感度试试,可能是感度有些高

网友(2015-03-31):
cc3d参数设置的问题,有个帖子讲刷自动调参固件就是解决快速下降抖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