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跳舵的原因

楼主(2015-02-01):
今天去飞直升机,飞机在悬停的时候,向下乱跳,请问是什么原因,是
遥控器
信号干扰,还是电调坏了,或者的
陀螺仪
老化?K8 好赢铂金40A 华科尔,KST

网友A:
有没有炸过机?舵机要换了,8成扫齿。

网友B:
震动大也有可能

网友C:
跳舵=抖舵吗?

网友D:
飞机在悬停的时候,向下乱跳,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E:
应该是 双桨的 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炸过机?舵机要换了,8成扫齿。
我觉得不是舵机问题,因为3个舵机一起跳的,同时跳

网友F:
也可以考虑一下电机调停转问题,不过这个可以感觉出来,听声音就能听出来。以前我刚入魔买800左右一套的到手飞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没研究明白,可能是振动大,导致的陀螺仪问题吧

网友G:
碰到一个朋友的蓝kbar就是悬停时突然前翻或者后仰,换后好了

网友H:
给你顶一下,问题可以再仔细一点

网友I:
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最后查出是接收机的问题,换了接收,一切都OK了。楼主可试试。

网友J:
上个月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悬停时斜盘舵机同时同方向抖动,猛的往下或往上窜一下,最后是换了个K8,安逸了,刚好用了半年,K8看人品啊...

网友K:
我是认真潜水学习技术的,不要打扰我,到处看看,路过帮忙顶贴

网友L:
大桨拆了,手拿着看看

网友M:
是接收机,舵机单独供电吗?

网友N:
基本是震动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