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不平衡?

楼主(2015-02-01):
新机 QAV250装机完成,试飞偏右侧。不平衡是什么回事?

网友A:
上电的时候要放水平

网友B:
我的也是一样,地面站显示很平了,我的解决方法了是向左微调+17,就解决了,有可能是电机不水平。。。反正用最简单的微调解决了就好

网友C:
四轮定位一下

网友D:
电脑上较正水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