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1806+5030桨用多少电池合适?

楼主(2015-02-01):
250+1806+5030桨用多少电池合适?2200能多久,1800电池呢,谢谢

网友:
1800最好,但是也要看你机子多重。。

网友:
1806上6030或是6045最好,5030桨效率不高,最多十分钟不管是1800的还是2200的
电池,如果是1800的11-12分/450克左右装机/  2200的14分最多,但是也要看电池进电量

网友:
我用2200,没问题

网友:
1550 25C  2200 15C都可以用~简直爽爆~

网友:
直接3s 2200 30C,好多飞机都能用

网友:
穿越機越輕越好,我的410克,1500電池11分鐘

网友:
实践证明,2200电池对于穿越机的操作手感影响很大,相对于1500电池,惯性大,灵敏度降低。建议1500.

网友A:
2200飞1806 6030  11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飞1806 6030  11分钟

带图传osd那些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图传osd那些么

带图传,不带osd

网友B:
穿越机越轻越好,但上完所有的FPV设备都不会太轻,我的FPV设备和OSD和808都有再加上BB响,GPS没上,正常从3S 1000可以用到2200,电池不一样惯性大小不一样,这点要注意一下油门手感,感觉1500和1800能在续航时间和灵活性能折中一下,反正我常用1300和2200,所有设备都上,电压设定3.6V,响了就落,1300电池 5 6分,2200电池9 10分,因为手里这两种电池多,1000的现在老化了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越轻越好,但上完所有的FPV设备都不会太轻,我的FPV设备和OSD和808都有再加上BB响,GPS没上,正常从3 ...

多谢,我用naza估计更重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