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电池外包装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5-02-01):
宝上有软包的45一片,估计有卖家转镍才能焊接。
铁壳包装的60一片。有固定螺丝,但不知道是否好焊接。
另问问,磷酸铁锂
此类
电池
是可以用A6
充电器
吧?
截止电压设置为3.6V是吧。

网友A:
我买的软包45那个,卖家给正极转镍了,到家自己焊的,里边的电还没放完,电压3.28左右,四片电压差不多,放完充电看看內阻

楼主:
我买了硬包装45元的,还没到发货。
到时再看质量如何。
如果手头没有很好的保护材料,在外场软包总担心会出点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