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测试仪做控制的舵机快门

楼主(2015-02-01):
准备用精灵来挂微单拍照,所以用了舵机云台,只用来控制俯仰就可以,因为精灵的控制通道只够飞行和俯仰,没有快门的通道了,就想用延时快门,无意中发现舵机测试仪有扫描的功能,试了一下居然用的不错,发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也算抱砖引玉,大家有更好的方法也可以交流

网友A:
不错,简单实用。我的想法是用一个或者两个单片将俯仰通道的高低电平分离出来,低电平用于控制相机拍照和视频信号,高电平转化为扫描信号控制云台循环俯仰,这样既所有功能都能实现,整个系统只有几克重成本也才几块钱,这系统类似点烟器工作原理!不过我不懂C语言没办法,这程序很简装,有懂C语言帮忙写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简单实用。我的想法是用一个或者两个单片将俯仰通道的高低电平分离出来,低电平用于控制相机拍照和视 ...

期待一下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啊!!有没有实际飞行拍的照片?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