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遥控器左手油门改成右手油门?

楼主(2015-02-01):
本人善于右手油,但发现新买回来的遥控器是左手油,不想和销售商计较了,大家说说怎样改到右手油?

网友:
先拆开,,把不是油门那边的弹簧换过去,,再把油门那边的东西换过来,最后开控调一下模式

网友:
什么控,玩具控就不好改了。

网友:
不是所有的控都可以改的。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
拆开后  把摆杆的归位弹簧换了就行  但是接收机上的2、3通道 应该调换一下

网友:
你的问题太模糊,首先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型号遥控器?

楼主:
天7左手控,能详细说一说吗?

网友:
首先要拆开看看。

楼主:
然后再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再怎么做?

贴几张照片给我们看看才能告诉你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7左手控,能详细说一说吗?

上网找说明书   上面有一章专门说如何改手的

网友:
天七只需把左手的油门亚片挪右手,右手的弹簧挪左手,其他都靠软设置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