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PX4改MINI版

楼主(2015-02-01):
看到许多网友要求将PX4改成MINI版本这种情况看得多了,就想动手改。将资料下完后才发现这个工作量太大了,想放弃。但又有些不甘心,现请广大的网友群策群力,能不能找到简单的方法。目前我将它转成PROTEL格式后成了这样子,实在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如果再画一遍原理图时间或许要几个月

网友:
怎么会要几个月··

网友:
建议重新画吧!!好饭不怕晚

网友:
我要是没记错,PIX有12张原理图……如果不是一天除了吃饭睡觉都可以改,几个月是必须的。

网友:
有人在搞了.

网友:
船长再搞了(mini apm 的作者)

网友A:
楼主不要操劳了ex uav准备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要操劳了ex uav准备有了

baidu了一下还是不明白你所说的,能否明示?先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要操劳了ex uav准备有了

是已经有人做了这件事,还是其它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已经有人做了这件事,还是其它呢?

有团队做了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正在学习eagle还是直接修改原文件的好,转来转去估计会出错。不知道是一时的热血,还是会坚持到最后。

网友B:
CUAV雷训pixhack不就是在pixhawk基础上自己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UAV雷训pixhack不就是在pixhawk基础上自己改的吗

看不到他们板的照片,初步看了一下原版PCB设计图,估计是按设定规则自己布线+手工修改,有很大的空间,有信心改小

网友:
很期待 MINI PIX 的到来

网友:
其实如果是CC3D加入了气压计定高的话,就很棒了。

网友:
这个是PCB封装库的问题,原设计库的外形使用了布线层,ERC检查错误。简单的方法,由PCB创建项目PCB封装库,编辑后导回PCB设计即可,同样也可以由PCB生成网络文件,以便更改布线后检查。
按照原理图看,有些缓冲器件是可以更改成通用型号的,个人意见

楼主:
正主样做相对来说即能保证正确又是最快,但还是很花时间,希望自己能坚持下去

网友:
请看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