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屏幕上显示四轴图标,怎么设置呢?

楼主(2015-02-01):
我是5.0的新版控,可在模型种类里 没看到类似四轴的图标。有朋友知道怎么调出来吗?

网友:
没听说 T8FG 有这功能。用名字区分就可以了。

网友:
用固定翼。

网友:
借贴问下:T8FG背面接模拟器的那个接口,接触不良咋处理?

网友A:
都有的 刷固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的 刷固件就行了

刷啥子固件呢?我现在是5.0固件

网友B:
14SG 才有這個功能, T8FG 是沒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SG 才有這個功能, T8FG 是沒有的.

这样啊,
那有SRVO SPEED这个功能吗?
我的控里也找不出这个菜单。

网友B:
答案都是一樣,14SG 才有這個功能, T8FG 是沒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案都是一樣,14SG 才有這個功能, T8FG 是沒有的.

是这样的,我是H33D标准版云台,据说T8FG可以设置延时功能 来顺滑控制云台俯仰你们知道怎么操作吗

网友B:
四軸我沒有現過,所以不清楚,你說的延遲功能或可用 DR 試調一下,看看是否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軸我沒有現過,所以不清楚,你說的延遲功能或可用 DR 試調一下,看看是否行.

好的,谢谢大侠。

网友:
大家交流一下,不用客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