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云台选择

楼主(2015-02-01):
请问各位老鸟 除了DJI H3-3D云台 还有其他比较好的3D云台可以选择吗!?

网友A:
狗云台,从效果来说,没有比H3-3D效果更好的云台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必须要用DJI飞控,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狗云台,从效果来说,没有比H3-3D效果更好的云台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必须要用DJI飞控,哎!

我觉得正因为和飞控配套使用了,效果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