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

楼主(2015-02-01):
A6充电器怎么用12V电瓶做电源啊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把电瓶输出用硅胶线接个T插母头 A6二根进线接T插公头 插好就0K 注意正负别接错

网友:
呵呵,DIY果然有水平。

网友:
可以用XT60头接上,然后给A6充电就行了。

网友:
把电瓶输出用硅胶线接个XT60, A6二根进线接上就行了。试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瓶输出用硅胶线接个T插母头 A6二根进线接T插公头 插好就0K 注意正负别接错

就是说用12V的电瓶直接接上就行了  对吗?

网友:
用那两个鳄鱼夹就行了,红的接正,黑的接负

网友:
捞分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