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定不了高是为什么?高手请进!!!!!!!!!!!!!!!!!!!!!!!!!

楼主(2015-02-01):
多轴机架为SK450,电机为2212 KV980  电调为20A  桨为1045  飞控为APM+(2.6版本) GPS为6H & 外置罗盘 起飞重量950克
现在情况是APM自稳状态飞行没问题都正常,但一切换到定高模式,油门打到中位上,四轴会一上一下的抖动,而且高度也定不住,不断的掉搞直到落地。这时油门再继续推高,四轴能再次起来但高度还是一样定不住,会不停的上下抖动,四轴不是一直向上飞就是一直掉高,反正就是定不住高度。
APM的气压计上我已经盖上了一块海绵,但问题还是依旧所以请高手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如何解决?

网友:
我遇到过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甚至怀疑是自己的飞控气压计坏了 其实不是
我的修复方法:
1. 盖海绵是个技术活 海绵要盖的 但是不能压住气压计小孔 建议海绵朝向气压计那面 挖个凹陷 不要让海绵表面接触到气压计表面,同时保证你的海绵是透气海绵
2. 我认为90%可能是固件bug 我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在升级了3.2固件之后 我之前固件是3.1.5的

我100%能确定这不是IMU故障或者震动引起的 因为我在同样机架上 用自稳模式 慢慢推油 能让油门停在一个位置时自稳模式定高 非常稳 如果是Y轴感应器或者震动引起的 是不可能在这个自稳模式能定高

网友:
最近 出品的 APM 气压计 误差 很大 。(放桌子上不动 2分钟 反复变化 近 2米)

我记得:以前 是 很 稳定的 。。那时候 误差 < 0.3 米。。。

网友:
震动问题

网友:
先把震动搞好,标准值以内,连电脑看高度计有否上下跳动,没有的话,到室外试区,别在家里试,空间太狭窄多是自身气流干扰气压计所致,我在家测pix4显示高度全是负值,不解.今天场外试飞了,负值问题不再发

网友:
气压计上面垫海绵没有?

如果还是不行 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ac_throttlemid/

网友:
盖海绵是技术活。海绵不能太厚的那种。我用的是那种很松的那种。之前的那种很密的盖上去就不能定高。建议换一种海绵

网友A:
兄弟,你跟我徒弟的配置一样,定高情况也一样,其实就是震动原因,解决方案,电机和桨做平衡,再用减震器,马上就好了

网友:
海绵堵住气压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跟我徒弟的配置一样,定高情况也一样,其实就是震动原因,解决方案,电机和桨做平衡,再用减震器, ...

我在APM下已经装了一层减振海棉了,而且我以前用另外一个全封闭的380轴距的山寨精灵机架的话定高就一切正常,现在换成了这个开放式的450轴距的SK450机架,定高就定不住了然后飞起来还有点左右小抖。

网友:
减震。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APM下已经装了一层减振海棉了,而且我以前用另外一个全封闭的380轴距的山寨精灵机架的话定高就 ...

海绵没用,一定要专用的减震器,我也试过好多次,开始怀疑飞控有问题,后来换了另外的飞机上,就好的的,后来加厚海绵胶还是不行,用了减震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