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大疆精灵2搭配H3-3D云台用Gopro4抖动严重

楼主(2015-02-01):
第一次用精灵云台,也是第一次用精灵云台配Gopro4飞行,发现抖动严重,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稍后上视频,关于抖动问题,大家有什么建议,可以先说说。

楼主:
我裸机飞的时候,很正常,也没任何抖动,先做着加了云台,图传,还有gopro,飞行整个机身抖动厉害,频率很高。

网友:
没用过精灵,不过猜想是你上了这么多设备,增加了这么多重量,飞控的感度是否得重新调整过。

网友A:
建议楼主的感度恢复默认设置,云台抖吗?

网友B:
镜头盖摘了,换白色减震球,感度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的感度恢复默认设置,云台抖吗?

飞机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镜头盖摘了,换白色减震球,感度降低

裸机和加了东西感度是不是不一样呢?降低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的感度恢复默认设置,云台抖吗?

是默认的,云台不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镜头盖摘了,换白色减震球,感度降低

是飞机抖,感度还没有设置过,降低后试试再说。云台先不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默认的,云台不抖

那你卸了云台在飞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飞机抖,感度还没有设置过,降低后试试再说。云台先不管

降低NAZA的俯仰和升降感度-20%,机子就不会抖了。

网友D:
楼主是不是装了滤镜? 有没有暗角?

网友E:
因为你用了最软的减震球,四个基础感度都调至80%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你用了最软的减震球,四个基础感度都调至80%就好了

谢谢,昨天降低了20%,早上飞了一下好了一些,但是还有点抖动,今天又降低了10%,中午再试试看。
请问减震球软硬区别大吗?能讲解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不是装了滤镜? 有没有暗角?

那个不是滤镜,就是保护镜头的东西。不影响拍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低NAZA的俯仰和升降感度-20%,机子就不会抖了。

昨天已经降低了20%,抖动明显降低,今天再降低10%试试。难道BTU就是为了调节感度而生吗?还能有什么用?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卸了云台在飞试一下

卸了肯定正常,因为11.11购买玩到没有问题才装的云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卸了肯定正常,因为11.11购买玩到没有问题才装的云台

那就怪了是的,你换成手动非试一下,不要用GPS

网友:
你防脱落口也要安装的,不安装的云台容易脱落,对角各装一个防脱落扣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已经降低了20%,抖动明显降低,今天再降低10%试试。难道BTU就是为了调节感度而生吗?还能有什么用? ...

你还安装btu?我地面战斗上了,也没有你抖的那么厉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怪了是的,你换成手动非试一下,不要用GPS

现在在默认的感度上降低了30%,飞行正常,后期在测试一下视频是否正常,云台是否正常,谢谢大家。

网友F:
一看就是感度太高引起的基础感度 115  115  115  200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看就是感度太高引起的基础感度 115  115  115  200试试

你好 请问下 一样的配置 云台抖 这个是哪里的原因? 谢谢

网友:
結論感度過高自激抖動!
這未免抖太大了吧!

网友:
问一下H33D能直接插狗4?在线急等回复

网友G:
楼主,狗四里面安装电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狗四里面安装电池了吗

当然安装电池啊。否则估计不平衡吧,没有试过

网友:
估计是重心发生了变化,求高手指教

网友H:
需要买H4-3D云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需要买H4-3D云台了

是飞机抖,不是云台抖

网友G:
狗四安装电池 加了镜头防护 云台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吗·??

飞机抖减小感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狗四安装电池 加了镜头防护 云台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吗·??

飞机抖减小感度试试

工作很正常啊,没有任何问题啊!

网友:
比我的好一些,我的抖动得连云台和图传天线都在振动

网友(2015-08-21):
感度问题,调一下感度应该就可以。

网友:
H3-3D不是只支持狗三
感度得重調,垂直要增加重量增加了...

网友(2015-10-28):
标记一下

网友(2016-01-19):
我的也是    可否给LZ的QQ    交流交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