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边飞边往前倾斜,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5-02-01):
QAV250,1806电机,GF5030桨,CC3D。
自稳模式起飞,开始还很正常,悬停非常稳。但是飞着飞着,飞机就会自己向前倾斜,要一直向后拉升降才能维持水平。降下来重新上电解锁,又变成水平的了。
请问大家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解决办法?

附上前几天装好的飞机

网友:
找中立点,移动一下电池的位置。

网友A:
APM上传感器信号偏移
可能是APM本身问题

网友:
还要看你悬停高度排除地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上传感器信号偏移
可能是APM本身问题

会不会和振动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和振动有关系

应该不会
如果和振动有关那么方向应该是随机的
不会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