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地面站实测M8n和6m的漂移对比

楼主(2015-02-01):
前几天刚买的M8n到手了 号称搜星20颗 正好跟手头的老6m对比下
测试环境就是后院 无遮拦 空气好 大晴天

就是上电然后用数传连接 不解锁不起飞 就放在原地看GPS数据的变化 APM会自动记录一段时间的GPS轨迹 地图都放大到最大以便看清漂移

然后画一个圆把GPS轨迹刚好框住 看圆大小

6M上电不预热:

M8N上电不预热:

6M预热15分钟之后:

M8N预热15分钟之后:

结论就是M8n确实比6m强大多了 从搜星数量啊 漂移范围控制啊

还有6M精度确实很低 所以 预热与否几乎可以忽略

不过看M8n漂移范围也在近直径1米5的圆内 所以钉钉子并不依赖GPS数据 钉钉子还是靠飞控自身IMU GPS数据再辅助一下 平常自己玩玩 没啥必要上这么贵的GPS

网友:
感謝用心測試.本也想換個M8N來用

网友:
6m 的hdop 1.8  8n的hdop 1.3 8n当然胜过6m 但在hdop值相同下,该差别没那么大

网友:
有个横向比较直观多了,LZ辛苦了

网友A:
今天楼下测试M8N了,有可能有一边楼挡着的缘故吧(直接在楼下,距离门洞5M) HP值最小1.3 一直在1.5 1.6这边徘徊 ,开始12星 13 、15星 最终稳定在15  但是漂移太大了,感觉超过3M了,在3M的圆之内吧,和6H差不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楼下测试M8N了,有可能有一边楼挡着的缘故吧(直接在楼下,距离门洞5M) HP值最小1.3 一直在1.5 1.6这 ...

所以說如果現在用6H就可以不用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說如果現在用6H就可以不用換了

嗯啊、、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网友C:
我看了TauLabs论坛里面老外的分析,虽然M8N支持的卫星种类多,但他们认为M8N的精度应该和6M差不多,决定GPS精度有很多因素,天线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真正无人机要求的高精度,都是用那种很高级天线达到的,不是我们通常模型上看到的这种陶瓷天线能实现的。有6H模块的,完全没有必要换成M8N。看ublox网站上自己的模块说明, 参数中精度那项确实和6M差不多。

M8N管脚和6M兼容,所以可以直接替换,不知道为何变成航模配件后,很多M8N的GPS模块定价就那么贵。其实我在某宝上也看到几个M8N模块,就是将原来6M电路板上的6M模块换成M8N,定价1XX元就可以搞定,最近准备进一个这种试试。

网友D:
请问楼主在哪里看搜到的卫星数量?  另外我的APM用6H gps  地面站如果用谷歌地图的话 上电定位的时候直接飘到几百米远  几分钟后还是一样 但是用腾讯地图就比较准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地面站是全汉化的最新版本
这张是谷歌卫星的 飘移严重

这张是腾讯卫星的 还算准确

另外我用XBEE数传连接 丢包严重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在哪里看搜到的卫星数量?  另外我的APM用6H gps  地面站如果用谷歌地图的话 上电定位的时候直接飘 ...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google地图的gps有个偏移量 因为各种安全因素
另外MP看卫星数要用第一个按钮那个带水平仪的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TauLabs论坛里面老外的分析,虽然M8N支持的卫星种类多,但他们认为M8N的精度应该和6M差不多,决定GPS ...

有6H确实不需要买m8n

如果m8n价格降到6H一样 本来打算买6H的可以考虑m8n

还用着6m的 不要因为想提升钉钉子精度而升级GPS 因为民用精度只能达到这个级别 6H比m8n强大在更强的搜星能力 意味着启动搜星更快 恶劣环境下比较不容易丢失gps信号 如果一直在较开阔地点较晴朗天气飞 行 6m足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6H确实不需要买m8n

如果m8n价格降到6H一样 本来打算买6H的可以考虑m8n

其实6m和6h的精度应该差不多的 不过我在室内用6h可以搜到星定位

网友(2015-06-27):
引用 楼主:
有6H确实不需要买m8n

如果m8n价格降到6H一样 本来打算买6H的可以考虑m8n

民用精度只能达到这个级别?那么零度dji那些它们的精度如何?它们的gps模块我们能用在别的飞控上吗

网友E:
那么请教一下6h 6m 8n哪个稳定性,精度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请教一下6h 6m 8n哪个稳定性,精度最好

8n > 6h > 6m

不过实际上 飞控主要还是依赖惯性自稳 GPS只是个辅助 这3个飞控的区别在实际使用中体现在搜星定位速度和信号强度而已 自己玩 而且玩的地方比较开阔的话 6m是足够的

网友(2019-05-10):
挖个坟。。。哎,到现在我才知道这个直观看到的精度是算法融合后的精度,m8n GPS原始数据水平精度在2-3m左右,垂直精度在3-4m左右。